联想L-690加电不显,不跑码通病

楼主(2017-05-08):
联想L-690加电不显,不跑码通病.CMOS电池没有电了,直接换电池解决

网友:
这个型号还没有做到过,方便可以来张图。

网友:
这个型号还没有做过,有图吗?

网友:
这是运气好?????

网友A:
这批板 最耐用  送钱的板

网友:
联想电脑就是这个问题,开机不显示,先测试电池

网友:
这是联想一体机吧

网友:
恩,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修了很多吗?通病

网友:
现在修机习惯性测小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这个帖子也太简单了吧,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B:
楼主这个型号是新本吗?没遇到过。

网友:
我看这样的帖子是不是都是为了金币。。。一般的维修人员都有一个习惯  BIOS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型号是新本吗?没遇到过。

我去百度了下  这个是台式机主板啊

网友:
换电池用不久,把电池座旁边的小三极管2脚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批板 最耐用  送钱的板

同感,所以电池要多备点货

网友:
遇过几台跑D0直接换电池OK

网友:
好经验 捷径

网友:
AMD的板把,电池通病

网友:
好像都修过吧

网友:
ADM芯片组的……RTC电路出现问题。电池没有电压吧

网友:
没遇见过这个情况

网友:
可以解决的,你百度搜索下

网友:
差不多修了100台 通病

网友:
这个通病 很早就有了吧

网友:
很多主板都 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台机的主板吧

网友:
你修到了多少

网友:
这个帖子也太简单,无图无真相啊
这应该是老款的机器吧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这个是捡钱~~~我修过好多个~换上电池就跑马了

网友:
那是个通病板子,但那只是其中一个,还有就是北桥无供电,遇到过没?

网友:
好经验 送钱的板

网友:
这也行捡钱呀

网友:
还是运气好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C:
我这有好些这种板子 都是换电池好的 谁要50一个 我是为了金币 才看你的贴
gao初学维修
我现在手上有块,点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详情

网友:
有图吗 看看照片

网友:
通病?哪有那么多

网友:
运气好啊 遇过很多?

网友:
这个机器 太多了这种问题 ,通病

网友:
昨天刚修这个型号,同意楼主!

网友:
这机器昨天碰见了,同意楼主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 应该加高权限

网友:
发帖2 金币 回帖还是金币

网友:
遇到太多了

网友:
这是常识好不好

网友:
这问题,现在还发哦?

网友:
是 AMD CPU的吗?

网友:
这样机器好修啊 送钱给你

网友:
g475遇到多,南桥上有个电容挂呢敲掉搞定

网友:
全世界都快知道的通病了

网友:
1.联想的主机通病是COMS电池 2. 开机不亮集成CPU的 一般多是风扇下面的电容腐蚀导致的 3.一体机AMD的一般是CMOS电池导致不开机

网友:
这过发现很多了,基本换个电池就好了,要3V 才行有2V都没显示了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跑d0直接换电池ok 秒杀上千台了

网友:
这么脑残的都能算通病?来点有技术含量的通病可以不

网友:
这类的通病应该删了,用户看见了,维修怎么做啊

网友:
老的不能再老 的机器,通病,路过,灌水

网友:
不要发现普通区 好吗?

网友:
笔记本通病很多啊

网友:
遇到过,。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
这个不叫维修,换电池,最多一天来了个十多台,换得牙牙都快掉了

网友:
我这边也是一样,送一批这个主板过来几乎全是电池没电,全是换电池的,40块一片 ,好激动的,量一下电池换电池的都不用测开机了

网友:
这主板北桥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修过好几片,

网友:
电池不用换 电池旁边有个3条腿的管子,直接把下边的两条腿连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AMD平台的吗

网友:
这型号的板,电池没电,电容鼓包,北桥虚焊。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这块 联想L-690  开机卡D0我还以为是内存接触不良 换内存不行  又换了CPU  还是卡D0 没办法只好拆板检查主板各个供电正常 接着查内存 SPD供电  系统总线供电正常,没办法只好拔电池 在装上去 诊断卡没代码。依稀记得以前论坛有师傅说过 AMD主板COMS供电不正常不会引起不上电但会引起不跑码。直接拿起万用表量下电池,只有1V电压 扣下来还是 1V多 ,换块新的通上电顺利跑码。

网友:
联想的L-A690各种奇怪问题都是电池没电,修过不少,有遇到的朋友可以试试先换电池

网友:
呵呵, 动不动就是通病

网友:
这样的情况遇见太多了、

网友:
AMD的机器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
这是运气好???

网友:
修机如果都这样运气好好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块,点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好些这种板子  都是换电池好的  谁要50一个   我是为了金币 才看你的贴

我现在手上有块,点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器啊  好像没有看到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