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

楼主(2017-05-08):
thinkpad e440 大短路,不显等,CMOS放电就OK

网友:
都是bios或南桥内部数据混乱所以会有这种问题,为了稳定建议还是要刷一个工产板的bios

网友:
大短路   放电就ok 了 啊 这个是 e440 的通病吗?倒是碰到过不触发放电能好的  大短路也能放电 就好   没见过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短 放电也能好?

网友:
楼主神人一个  大短 放电能好      是不是充电管子软击穿了

网友:
大短路放电能好,没遇到,下次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