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卧槽,,230温度给 A8CPU除个胶,直接开不开机了

楼主(2017-05-08):
现在加电,40-60不停的跳变,开机第一个电流直接800之后有些大电流的变化,摸CPU热,黑屏不显示,我就230除个胶,就这样了?而且之前还130℃预热了几分钟。,。。

网友A:
现在待机漏电38-40多

网友:
我说的待机是加上电源表就这样

网友A:
重要发现,当开机电流上升到1A左右的时候,CPU发烫最严重,电流回落,CPU瞬间微热,不烫了,

网友A:
我就想知道目前这状况是CPU哪路短路了?230℃直风除个胶,CPU就这样了?除胶也就几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目前这状况是CPU哪路短路了?230℃直风除个胶,CPU就这样了?除胶也就几分钟,。。。

除胶几十秒搞定,几分钟太长时间了,死了很正常,不冤。  预热的习惯也多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胶几十秒搞定,几分钟太长时间了,死了很正常,不冤。  预热的习惯也多余。

你的意思是CPU短路?? 可是都短路了,怎么还有开机电流跳变,而且还有开机电流后的待机电流,只是比较大0.15A左右。。。。。1500到2000

网友:
求大家回答我的疑问,,谢谢了,,,这样的电流,属于CPU哪类短路?

网友C: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   可能cpu下面连锡了   拆掉重值吧

网友:
开机直接800建议查一下开机keepact信号输出之前的那几路供电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我还没能触角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   可能cpu下面连锡了   拆掉重值吧

测量CPU供电都有,阻值也都有,就是CPU附近的所有电容电感,因为没有参考图,都有,但不知道正常否,

网友A:
开机CPU微热的时候是整个CPU微热,当开机电流慢慢跳到1A左右的时候,很烫,大致方位是竖板CPU左下角,那部分,1A左右下来到0.2A左右左下角直接温度下来了,。。我的意思是,这情况是CPU左下角短路?我除胶又没吹到左下。。。。。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机CPU微热的时候是整个CPU微热,当开机电流慢慢跳到1A左右的时候,很烫,大致方位是竖板CPU左下角,那部 ...

熏松香  看那个先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熏松香  看那个先化的

微热 熏不出来,即使熏也是电流到1A的时候CPU左下角会融化,估计,

网友:
U虚焊啦,干U 吧。

网友:
不用预热的,做好隔热处理就行啦。

网友:
昨天走的早,就没接着试,现在发现手机不是不开机,而是无显示,能开机连接iTunes,目前正在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CPU短路?? 可是都短路了,怎么还有开机电流跳变,而且还有开机电流后的待机电流,只是比较大 ...

吹的时间太长了,可能板子本身受潮,容易爆锡,或者受损

网友D:
刷机有没有刷好,求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机有没有刷好,求回答

无显示,还刷什么机,,就是CPU虚焊了

网友:
除胶不用预热吧,吹了几分钟风险很大,CPU周边原件都打下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待机漏电38-40多

能开机联机吗,最后的方法就是刷机看报错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E:
旁边的电感扣 断路了。应该没暴 除胶几十秒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   可能cpu下面连锡了   拆掉重值吧

你除个胶都搞的不开机了,重植的事情交给别人做,小心被你搞报废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不会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除个胶都搞的不开机了,重植的事情交给别人做,小心被你搞报废

跟我说啥   又不是我整的  跟楼主说去  你是不是不想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说啥   又不是我整的  跟楼主说去  你是不是不想好了

哈哈,你俩真逗

网友:
跟我没关系  是他回复我的  我也是无奈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芯片吹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旁边的电感扣 断路了。应该没暴 除胶几十秒的事

温度和隔热处理不好U会虚焊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要发现,当开机电流上升到1A左右的时候,CPU发烫最严重,电流回落,CPU瞬间微热,不烫了,

U虚焊或者爆锡短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机有没有刷好,求回答

请看清楚主题再评论好吗。严管区不要胡扯。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目前这状况是CPU哪路短路了?230℃直风除个胶,CPU就这样了?除胶也就几分钟,。。。

关键你什么枪一般的枪230还好吧。不针爆U的吧。

网友:
前两天我的也是扩个硬盘,除胶温度直接把CPU给吹短路了,真TM倒霉

网友:
风枪温度精确不,每把风枪温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要发现,当开机电流上升到1A左右的时候,CPU发烫最严重,电流回落,CPU瞬间微热,不烫了,

1A时候CPU都热的很,不是那的事,你还是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网友:
CPU还是不好扣得!  得有技术在哪里才行啊!

网友:
量一下哪里短路,不一定是cpu,可能有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