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M1900L 屏幕和指示灯一闪一灭,

楼主(2017-05-08):
修一台海尔M1900L 18.5的显示器屏幕一亮一灭有海尔的图标显示  屏M1858GE-L22,应该 程序问题,不知道谁能拿提供程序

网友:
把开关拔掉试一下  程序论坛没有的话  就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一下电源,看看电压正常吗?

网友A:
这种是外置12V电源换过几个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外置12V电源换过几个试了

支持,先排除电源问题,再考虑驱动原因。

网友:
线查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看来我是维修陷入误区了,昨天晚上已经在淘宝找到一片相似的板,早上在仔细看看驱动板,忽然想到是不是LED灯条的问题插上12V 适配器再接上一根LED 灯条,居然灯条正常亮起来,接上屏幕灯条一闪一闪,看来是灯条问题,要换灯条有点怕怕哦。

网友:
没有,某宝上看看有没有

网友:
捏呦压力 ,换灯条很简单的 ,保护好屏面板就行,其它的无所谓

网友:
大兄弟,这可能不是程序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电源板5V带不起负载?

网友:
把屏线拔了试试?多半是电压带不起

网友:
LCD的先看看高压板   led就考虑供电吧

网友:
多找几个程序试试啊

网友:
先看看电压吧电容又没有坏的开关拔掉试试

网友:
这个你肯定先检查供电啊,都正常了再考了程序

网友:
这下的结论太快了,会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