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进系统就无显。

楼主(2017-05-08):
HP  DA0R62MB6EO

原机故障  暗屏   把亮度调节和开启短接了。显示正常了。

但是 只要进了系统就暗屏。 不装 集显 和独显就能进。。装了任何一个驱动后。 进系统之前LOGO 都是正常的。

进了系统能听到声音。无显!

这是什么情况?

I5   HD4000   AMD 216 0841027 的独显。

PS: 统一回复一下。 显卡重植了。并且 这是双显卡。集显和独显 同样的状态。显卡的可能性小!

PS; 修好了。BLON_CON 没有电压。接上 VADJ1  因为亮度调剂的问题。电压不够,只有2.6V左右。 后来把BLON_CON 接到屏供电3.3V上了。集显。独显驱动正常。

网友:
你这是台式机?然后可以在BIOS里面把集显关年掉试下。

网友:
检查电路呀,开启电压没出来吧。你是把亮度调节和开启短接了才显示的呀,为什么不检查下开启电压怎么会没有呢。

网友:
显卡问题,禁用独立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吧,,a卡直接bga

网友:
把独显供电拆了试下

网友:
基本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这样 只要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只能安全模式禁掉显卡。我是想不到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