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14笔记本用电池花屏,充电器就不会花屏

楼主(2017-05-08):
今接到一台DELL灵越14笔记本,具体型号忘记了,本本是I3集显的,故障现象:用电池开机到桌面就花屏了,插上适配器也是一样花屏;关机后再插上适配器开机就不会花屏,拔掉适配器也不会花屏,故此机单用电池就花屏。先从CPU的电压量起,插上电源跟单用电池,电压不会有变化,把思想转上屏幕,换上一块新屏,用电池开机就不会花屏。报价客户说要换屏,客户不答应,说太贵,我说帮你修下吧,此屏为三星屏,找到一块碎屏,把码片换掉,故障解除,此机修复。
屏莫码片也会造成单用电池花屏。

网友:
马片会导致这个情况  的确没见过   读马片不是亮机就读了吗    怎么会到桌面了再花屏

网友:
码片跟花屏好像没多大关系    以后希望没能遇到一台

网友:
dell进桌面花屏很多是显卡驱动
不对会有那种情况。

网友:
码片问题,,没碰到过

网友:
真是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啊!不过没遇到过

网友:
这类故障我都换屏,

网友:
其实可以使用编程器把码片的程序刷查一下试试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学些了,

网友:
从来没有遇见这种问题

网友:
看来是码片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想不通,电池跟适配器怎么会跟码片有关系

网友:
dell的和三星的机器很讨厌的,很多要刷码片,

网友:
我这里遇到很多,而且码片程序不好刷要刷原来的碎屏的程序才可以

网友:
这样的现象少见,我遇到过三星的笔记本换完屏键盘不能用的我倒是遇到过一次

网友:
码片花屏 联想也遇到过

网友:
好想是N4010的机子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高手啊 感谢分享

网友:
要是我 直接换屏

网友:
有个联想Y470 用电池花屏能不能是屏的问题呢 外接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