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页
联想E40 联想V470 联想V460

楼主(2017-05-10):
联想
E40 DAOGC5
同行拿过来的,说开不了机。到我手里测试开机能到桌面马上掉电。
有时候不能触发,有时候触发到0.4左右掉电。
迅速拆机。。。看板号
发现之前修过。。。内存槽焊接过
从公共点飞过一根线。。。。
还拆掉了读卡器芯片没装。。。。
拆出来以后彻底不亮了。。。直接自动触发0.4掉电。。。。卧槽。!
然后迅速测量电压发现桥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
显卡供电正常
测到这里我以为所有的供电都正常了。。。其实CPU旁边还有个电感 当时没注意看 。
所以 就以为所有供电都正常,跑去测HWPG 去了。。。到这里绕了十多分钟。。。广达掉电必测HWPG
测HWPG 没电 我以为是哪路供电拉低了HWPG 。
准备一路一路断开的时候,看
HWPG去了哪里。。。忽然看到有个1.8V的PG。。
。
这个电压我怎么没测到,找到这个电感的时候就在CPU旁边
测电感没电 ,看来只要修好这里就行了。。。前面绕了半天去测HWPG。。。看图纸就发现问题了。。
继续测OZ8116的供电 开启。。两个5V供电正常 2脚VIN没电。。。3脚开启正常。。
打开
看到PR65的位置我就笑了。。。
PR65就在VIN飞线那边。。。。把胶去掉。。发现PR65和线脱落了。。。
原来也是修的这个地方。。
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把线飞好,1.8V顺利产生
接屏自动触发屏亮。。
迅速装机发现不触发。。。又拆开发现开关排线腐蚀掉了。。。
直接飞线
最后再进系统测试两小时没问题
下面
联想V470
客户说开不了机。板号:
裸板上电0.19
这机器有通病 没错就是铁壳。公共点对地116
需要注意的是更换铁壳还需要更换驱动管。铁壳下面的两个焊点要焊接牢。不然空焊直接烧CPU
拆开铁壳发现上管严重烧毁。G级已经烂掉,清理焊盘。更换铁壳,更换驱动管
换好最后发现CPU也烧了 2代I5报价客户 客户不修。。。浪费表情。。。。
下面一台
联想V460
同行拿过来说暗屏,说自己就换过屏了,还是一样。。。
我到手里说测试下看看是不是暗屏,结果插电大短。。。卧槽
直接出裸板测公共点对地0008
直接烧鸡发现屏接口处电容严重发烫
这应该是通病了。。。。B460 V460 这个电容都坏的多。。其他还有铁壳,程序,海绵等通病。
电容0008
亮机图
那客户说的暗屏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搞懂。
另外欢迎四川的兄弟们加我的QQ 215344433一起交流(本人四川的)
开不了机

网友:
还是第一个比较经典,我一般都是所有电感都要测试一遍的,你有一个电感没看到所以浪费了一点时间,不过还好没浪费太多时间,这图配的相当不错,高清,都这么做新手都会修机了呵呵

网友:
兄弟 修的不错

网友:
每一次分享能让我进步

网友:
确实很多烧CPU的客户不修的,比较烦
HHHfff
那可以回收机器了
详情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写的很好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每次看贴其实都是在成长。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非常到位,学习中,

网友:
都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烧乌龟壳应该有一半会烧U吧

网友:
第一个比较经典,已加分。。。

网友:
请教下楼主铁壳是什么鬼,至今没有碰到过,望勿喷!

网友:
修机就像破案,一旦有了线索分分钟搞定

网友:
看来一天生意不错,一天能修多台机器

网友:
四川的點個贊!!!

网友:
楼主的分享太好了,学到了很多 谢谢

网友:
多看案例,理清思路,积累经验。谢谢好文。

网友:
我想知道铁壳的管子好拆不

网友:
乐山的飘过

网友:
还鳖壳烧CPU 正常 本人都用坏的,量好 测完了在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多烧CPU的客户不修的,比较烦
那可以回收机器了

网友:
这机器上次修的好难看 居然用可融胶绝缘

网友:
这机器显卡空焊也比较多

网友:
楼主很牛,技术牛逼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技术好捡钱的节奏!

网友:
我也是所有供电先车一遍

网友:
一下分享几个案例不错分以加

网友:
E40跑0.4应该想到CPU供电,15V的线路,

网友:
都是经典之作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一修就这么多机器

网友:
写的确实不错,收藏起来以供参考

网友:
老乡在四川哪里?我在成都呢!422034259我Q

网友:
470烧CPU的我碰到7台。 最后又6台CPU当时就是坏的。 还有一台用了一个星期。出雪花点,也是更换CPU了。后期碰到这款机器直接就把CPU的价格加上

网友:
联想E40  DAOGC5同行拿过来的,说开不了机。到我手里测试开机能到桌面马上掉电。

有时候不能触发,有时候触发到0.4左右掉电。
迅速拆机。。。看板号
发现之前修过。。。内存槽焊接过

从公共点飞过一根线。。。。

还拆掉了读卡器芯片没装。。。。

拆出来以后彻底不亮了。。。直接自动触发0.4掉电。。。。卧槽。!

然后迅速测量电压发现桥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
显卡供电正常

测到这里我以为所有的供电都正常了。。。其实CPU旁边还有个电感  当时没注意看 。

所以 就以为所有供电都正常,跑去测HWPG 去了。。。到这里绕了十多分钟。。。广达掉电必测HWPG
测HWPG 没电  我以为是哪路供电拉低了HWPG 。
准备一路一路断开的时候,看图纸HWPG去了哪里。。。忽然看到有个1.8V的PG。。

这个电压我怎么没测到,找到这个电感的时候就在CPU旁边

测电感没电   ,看来只要修好这里就行了。。。前面绕了半天去测HWPG。。。看图纸就发现问题了。。

继续测OZ8116的供电  开启。。两个5V供电正常  2脚VIN没电。。。3脚开启正常。。

打开点位图看到PR65的位置我就笑了。。。

PR65就在VIN飞线那边。。。。把胶去掉。。发现PR65和线脱落了。。。

原来也是修的这个地方。。

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把线飞好,1.8V顺利产生

接屏自动触发屏亮。。

迅速装机发现不触发。。。又拆开发现开关排线腐蚀掉了。。。
直接飞线

最后再进系统测试两小时没问题

下面联想V470

客户说开不了机。板号:
裸板上电0.19
这机器有通病 没错就是铁壳。公共点对地116

需要注意的是更换铁壳还需要更换驱动管。铁壳下面的两个焊点要焊接牢。不然空焊直接烧CPU

拆开铁壳发现上管严重烧毁。G级已经烂掉,清理焊盘。更换铁壳,更换驱动管

换好最后发现CPU也烧了  2代I5报价客户 客户不修。。。浪费表情。。。。

下面一台联想V460  同行拿过来说暗屏,说自己就换过屏了,还是一样。。。
我到手里说测试下看看是不是暗屏,结果插电大短。。。卧槽

直接出裸板测公共点对地0008

直接烧鸡发现屏接口处电容严重发烫

这应该是通病了。。。。B460 V460  这个电容都坏的多。。其他还有铁壳,程序,海绵等通病。

电容0008

亮机图

那客户说的暗屏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搞懂。

另外欢迎四川的兄弟们加我的QQ 215344433一起交流(本人四川的)

网友:
确实很多烧CPU的客户不修的,比较烦

网友:
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
我现在看到V470开机不显的,CPU供电上管坏的,首先就测CPU好坏,不然很有可能白忙。

网友:
也真是郁闷了,这么曲折的维修最后收不到钱,苍天呀大地呀

网友:
修到过都是铁壳坏的最多

网友:
理论很强大

网友:
艰难的一个维修啊,这样掉电的,在进水机器里面经常遇见的问题,能举一反三,这样掉电的问题还是很容易发现的!!!

网友:
量大从优啊 看着过瘾

网友:
淡定 支持 老司机 666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扎实,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修本真是强悍啊,速度也停快,真是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恩恩、就是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啊 连秒3台

网友:
铁壳MOS管我都很少换

网友:
这个要修多久呀?

网友:
楼主 可以的666

网友:
大神 以后多多分享 帖子

网友:
哇哦 大神666啊 小小白飘过

网友:
楼主以后多多分享杰作

网友:
一下发这么多的贴,楼主好人。

网友(2017-06-10):
铁壳太容易坏了,不好换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每次看贴其实都是在成长

网友:
楼主有这么多机修,功力到家,电脑城的生意的一天不如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