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摩托车电瓶12V 7ah用可调电源充电 15V电流才0.5A什么意思。。

楼主(2017-05-08):
摩托车没电了  不想推到修车那里。于是电瓶拆下来  放可调电源充电 15V刚开始3A多电流慢慢掉 最后0.5A 什么鬼  还在掉。。。求科普

网友:
你用什么线充啊

网友:
联想19V适配器那个线。。线不行?

网友:
继续冲即可,不过如果好几年了,就是电瓶老化了,没办法了,
我的方法是,绑个12AH的电动车单块电瓶,在外面,用绝缘线延长,就没问题了,容量比原装的大一倍左右了,用二手电动车单块电瓶就够了,去电动车地方买1个或者卖电瓶地方买个好些的,比新电瓶便宜,耐用,就是得自己加工,,固定绝缘,想办法,
不过,我现在骑电三轮了主要,

网友A:
再就是充满了,当然就小了,你断开后,放一会,万用表看看13V多是否,如果一直掉电压12V以下,就是电瓶不行了,加纯净水 也就是蒸馏水 再冲试试只能,没办法了,就是电瓶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就是充满了,当然就小了,你断开后,放一会,万用表看看13V多是否,如果一直掉电压12V以下,就是电瓶不行 ...

是这几个小黑帽 要加纯净水?往下倒 一滴水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几个小黑帽 要加纯净水?往下倒 一滴水都没。。

是啊,帽扣下,加纯净水,你应该上学学过吧,又叫蒸馏水,如果没水了,干涸了,你充电时候,得开着帽,因为可能冒泡,我经常加了,各种电动车 电三轮电瓶,当然了,这种电瓶,你先查询一下,是否和铅酸蓄电池一样,可以加蒸馏水,这种摩托的电瓶我没有搞过,我只是电动车 三轮那种铅酸蓄电池经常加水,效果还是有些的,你得根据电瓶型号,查询百度一下,看看能否加,当然了,如果查不到,你可以试试运气,因为我也不知你这种是加硫酸的电瓶还是加蒸馏水的, 具体你百度,我对摩托也不算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