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给CPU值锡,用什么钢网。用普通的没有办法搞

楼主(2017-05-08):
吹一下,钢网就变形了,根本就值不了CPU的锡。搞了几十次。都一样。大神是不是都在用带磁性那种?

网友A:
吹的时候要用镊子压住网   压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的时候要用镊子压住网   压没

压了,。一吹就变形。没有办法搞,小芯片都是一次成功、。用锡纸贴着吹,要好一些,不过还是值不好

网友:
威利单独cpu植锡网,3元一张,一次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了,。一吹就变形。没有办法搞,小芯片都是一次成功、。用锡纸贴着吹,要好一些,不过还是值不好

现在多数人用的就是几块钱的网  没啥特别的

网友:
我跟你一样,大CPU 刮完锡了之后一吹网就有点变形,中间位置的锡就喜欢跑一堆去,造成有点锡点很大,有的有只有一点点锡了,不均匀,有时候还成片的连在一起,个人感觉还是网太软了

网友:
下面纸挖一个cpu的洞,齐平。刮完锡桨拿纸擦一下表面。镊子压两边,旋风吹起来,直接搞定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C:
我个人是用方孔的薄钢网,很好用。

网友:
要压住的,加焊钢网都会轻微变形的,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是用方孔的薄钢网,很好用。

潜力创新的吗,好用么,就单cpu方形的吗,其它小ic方形好植么,多少钱一张

网友:
温度低点,250度就可以了,压要轻压,下面垫纸巾剪个比CPU稍大一点的孔。

网友:
是你手法的问题,只要孔没有问题,2元的网也一样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潜力创新的吗,好用么,就单cpu方形的吗,其它小ic方形好植么,多少钱一张

小IC用普通的就行了,潜力的好用,我一直在用,只能搞U

网友:
手工要多练,植锡网不要太次的产品,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