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完成touch ID设置 请返回重试

楼主(2017-05-08):
无法完成touch ID设置 请返回重试  收到一台英版的苹果5s  客户说指纹突然不可以用了,以前可以用,于是告知客户需要刷机或者维修指纹,先报价客户同意  于是开始维修.....首先从软件着手先刷系统把系统刷到最新,开机注册  到添加指纹时候还是不行   于是就判断会不会是指纹  或者尾插小本出问题了?于是拆开  从同行处寻一新的尾插小板装上  指纹处也用无水酒精擦过安装  开机  还是不行  无语现在还真的想不到什么别的办法了  听说苹果的指纹信息都和处理器是一对一的  指纹换不了   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的  欢迎大家讨论解决!

网友:
论坛有这个维修案例的吧  搜一下看看

网友A:
原配指纹的情况下 查指纹供电

网友:
查供电 再仔细看看指纹有没有断

网友:
这个要问清楚客户有没有换过屏幕,之前碰到一个客户,说之前可以用,修了几天,供电什么都是正常的,后来客户才说屏幕坏过一次,换了屏幕,原来的指纹断了,想死给他。
指纹确定配套的就打值查供电

网友:
这个很多都是指纹断线了

网友(2017-06-29):
可以刷个机看吧。

网友:
查一下指纹排线  以及供电 这些比较好查 坏的也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配指纹的情况下 查指纹供电

没有3V不出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