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 花屏后开机不显示 电流0.3

楼主(2017-05-08):
版号华硕X550CC REV2.0  开机一会儿花屏  关机再开电流0.3左右  点不亮时裸板触发后电流0.2左右  有时候能上0.75  电流0.75的时候无集显供电  0.2的时候 CPU供电也没有    内存屏蔽过了   BIOS 刷了 故障一样  怀疑是不是CPU挂了   此版是板载CPU 和内存  真蛋疼  请大师傅们 提供点思路

网友:
加焊CPU试下 可能是CPU脱焊了

网友:
CPU坏了吧。华硕 CPU好多问题

网友:
加焊下CPU啊 现在这种机器 U虚汗的不少

网友:
板载的坏了大家都换板还是换CPU呢

网友:
换板,换u风险太大

网友:
也许是真的坏了

网友:
我有个I5三代的HP的笔记本,板载cpu,主板研究了个遍,没搞定,最后放弃了,换般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