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7-05-08):
客户送来一个主机,直接就问有没有G41的主板,我先问了一下什么毛病。不认硬盘,还有就是声卡接口被他儿子倒里面钢笔水一类的液体。听到这里,直接给客户换了一块二手ASUS G41主板。等客户走后就开始修这块G41D3+的主板。
故障:G41D3+ 不认硬盘换声卡接口。开机进BIOS 不认硬盘。

一般碰到这类问题,都是先刷BIOS。在官网下了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只能打开图纸一点点的找故障了。先把SATA接口旁边四个电容都打了遍阻值,阻值也都正常。难道是桥坏了?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头绪,又在论坛搜了一下。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故障。打开图纸搜SATA,看看是否有遗漏的。找了一会发现VCCSATAPLL ,这个应该是南桥SATA模块的供电。

这个电感也好找,就在硬盘接口 旁边。本来想测一下这个电感通不通,刚用表针碰一下这个电感,直接就掉了。问题找到就是这个电感的故障。从旧板找了个电感 换上。开机就认到硬盘了。

ASUS找不到硬盘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3457-1.html

网友:
要是我直接叫客户换主板;了 修主板都是累

网友:
我也是基本都是叫客户换板子,然后换下来的也不要,我再修好!触发不换给的起钱我才修!

网友:
一碰就掉了   这电感这么脆弱

网友:
看样子是个信号 1P5是1.5v的意思吗  电感短路了 所以没有这个信号导致不认别硬盘

网友:
还有声卡部分呢?

网友:
缺供电呀

网友:
VCCSATAPLL 缺失导致不认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