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 西尔特 通用编程器比较

楼主(2017-05-08):
  以前用过西尔特的编程器用起来菜单比较简单,点几个键就可以烧写了。就是西尔特的编程器有个特点烧芯片不严谨,有些芯片体质比较差都烧过提示成功!
上了板后才知道这很误事,后来改用了艾科就没事了。 艾科功能太强大了,而且芯片支持比西尔特还多。这就来个问题,艾科软件编程烧录太复杂 每接触到一个芯片必须知道这个芯片的参数 程序应该烧到哪个地方,每接触到一个型号就头痛,没办法考虑换一个比较简单好用点的! 看了河咯 研仪 周立功 西尔特 ,河咯 研仪 都是英文且太老了支持芯片少。周立功 西尔特就这两个要选太难选了
    周立功:软件设计比较好,感觉里面有一部分学艾科 一部分是学西尔特的。对我们国人用来说比较容易上手而且性价比高,主要是支持新出型号比较多,比如NANA 芯片 缺点 产品体积做得有点大了 外壳感觉比较单薄 芯片支持数量少了些
    西尔特:这个产品做细分市场做得很好,软件就做得很普通了。通用编程器 低 中 高端分开 ,一个系列分几种型号出来几个价钱 5系列的 500P 501S 5000 5000E  6系列600P 601S 6100。而且产品更新换代很快 有新的出就把旧的停掉软件更新。恶心~~!
    周立功 性价比高 维修卓空间大的 可以考虑。西尔特 中规中矩 大多维修人都用他,就是因为用起来简单。

网友:
艾科的。比较好。

网友:
楼主不妨看下RT809H

网友:
修笔记本  用不到这么好的编程器吧

网友:
RT809F感觉很好用了,我以前用山寨的PLT接口的,速度哪个折磨人啊。换了809 感觉很好用了。

网友:
西尔特的盗版多了就软件不升级基本废了,还是890实用。

网友:
希尔特的我也在用

网友:
809F真心的便宜。还能自己读芯片,不要你用放大镜看了,省时间,我的西尔特,都在箱子里睡了。。好几千呢,浪费。。。

网友:
新板基本用RT809F,老板才用500P,使用机会不多。

网友:
现在在用硕飞编程器,感觉也不错

网友:
在用 809H ,500P 不好用 不能比

网友:
西尔特 600P   一直用着顺手

网友:
最先用过河洛的,还可以。后来偶尔用过润飞的,感觉外观设计差,专用电源,芯片支持数量也不多,现在用艾科的,软件强大,终身支持。芯片数量多,就是适配器很坑爹,都是加密的,专用的,

网友:
可以看下,RT809H,这个机器不错呢,我之前用的808除了慢点别的都挺好,售后还支持远程加芯片型号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一般只要够自己用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个 MINIPRO 的编程器现在新的芯片都不能用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RT809H,才是神器啊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9H,才是神器啊
是,我已经米了一个 ,, 差不多800块钱。。我 鈤啊,, 我要修 差不多10张主板 才赚回来

网友(2017-06-07):
现在修主板一般就是25系列的芯片,啥编程器开户都可以搞定,除非你处理密码芯片或者特殊的芯片。

网友:
RF809性价比超高,以前买希尔特3000u都话了5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