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VOSTRO 2420 开机四声报警维修

楼主(2017-05-08):
笔记本型号:DELL-VOSTRO 2420
笔记本故障: 开机四声报警维修
第一上个全图:

你们看,待机电流0.01A 好看!!
我是小白,不会修笔记本!1顾客拿来,,正好练练手!!
第二:触发:电源表上,下多次,跑到0.99A,还有不显示,报警四声啊!!

第三,上网查查!!问了一下百度!

说是以上问题!!那就一个一个来吧!1

亮机!!下次碰到,,也可以试试!!老司机飘过!!新手可以看看!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 ,橡皮插一下

网友:
内存直接坏了?

网友:
厉害 兵不血刃就靠百度修机

网友A:
内存橡皮擦过了,!!试了,还是不开机,,直接找一根新的内存上去,亮机!!

网友:
开机能报警就不是大问题了!一般先处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橡皮擦过了,!!试了,还是不开机,,直接找一根新的内存上去,亮机!!

那你捡了根内存条
幸福

网友:
四声报警是  内存啊   要不就少供电

网友:
内存坏了啊 ,,难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