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平板卡LOGO

楼主(2017-05-08):
戴尔平板卡LOGO硬盘这些全是板载的

网友:
一般都是U坏了

网友:
平板  ?    上BGA 整体加热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虚焊   在刷个机试试看啊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刷机试试

网友:
刷系统就可以了啊!

网友:
刷系统,再干U

网友:
先刷机试试吧

网友:
刷刷BIOS,,加焊一下,,平板没修过

网友:
什么芯片组

网友:
什么平台?
上图看看

网友:
卡LOGO  看看USB  接口   拔掉所以外设

网友:
新手,赚分,谢谢

网友:
先刷个机试试咯

网友:
一般刷机就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