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KLV-40BX420电视闪屏

楼主(2017-05-08):
有朋友帮心指点是哪里的问题吗 手摸逻辑板上的一个芯片温度有点高

网友A:
40寸三星屏,屏故障。
你发的这个是屏边板,这个屏是没有独立的逻辑板的。
看下切割法能行不?论坛里其它师傅曾今提过的。

网友:
这种闪屏基本上是没有戏唱了

网友:
碰到三星的屏幕基本不用修了

网友B:
我经常修电视的......10个三星屏,9.5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修电视的......10个三星屏,9.5的坏

说明三星技术有缺陷或是用的料有问题

网友:
先查板子 板子排查完就剩屏了

网友:
重新压排把,  没有机器就放弃把

网友:
三星的屏就是垃圾,手上有几个 55 47 42各一个都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寸三星屏,屏故障。
你发的这个是屏边板,这个屏是没有独立的逻辑板的。
看下切割法能行不?论坛里其它 ...

没有独立的逻辑板 这个逻辑板有屏线连着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