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报警8声和SONY VPCSD系列没声音

楼主(2017-05-08):
M5110报警8声,同行拿来说显卡,直接让我修,拿到机器后习惯性的先外接,显示正常进系统正常,显卡驱动也正常,那么大家都知道报警8声一般有三个地方会引起,显卡,屏线和屏,因为外接正常使用,根据经验判定屏幕屏线没插好的机率要大一些,拆开重插后故障排除!第二个SONY VPCSD系列机器说是没有声音,到手一看设备管理器只有一个声卡,很明显,独立声卡没有认到,而且右下角喇叭上面是一个X,拆机发现此系列机器声卡是集成在C壳上面的一个小板上面。,此小板与主板有两根排线,一根白的和一根黄的,分别在两端一个触点一个触点的量,最后查明黄色的有一根断线,刮开飞线焊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