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电池不开机 外接正常

楼主(2017-05-08):
插上电池进系统显示电池已充满,拔掉外接直接掉电关机,怀疑是电池问题换一个新电池情况依旧。老规矩  拆机检测…..接上外接检测开关为20V 插电池为7V,开图纸 发现开关电压来至D72 2脚51_ON# 外接时为20V与外接电压一致   接电池时只有7V 实测电池电压为11V 发现用电池时电压有点不对。检测Q153工作正常。 继续向前追查

发现51_ON#的电压直接来源于电池  电池为11V但是51_ON# 只有7V 万用表测VS只有7V再测PQ1发现1脚和3脚只有7V 且周围元器件工作正常,由于外接电源能正常开机故此推断后级电路无故障。果断拆下PQ1检测 发现PQ1坏掉,料板上拆下一个换上。正常开机,测试稳定。到此维修结束。附上一张亮机图
写在最后的话:检测到最后发现是公共点电压不对造成的不开机,要是一开始就检测待机条件和公共点肯定会节省不少时间 值得反思啊

网友:
思路清晰,直接查了电池状态下的关键信号51_ON#,这个信号只有在用电池开机的时候才会有用,按下开关的时候会分压形成低电平的51_ON#,使PQ1导通输出VS电压去开启3V5V,这样也起到了省电的目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我现在接了个进水二修机,把腐蚀的原件换了,但是开机还是不显示,电流在1.2左右升到1.4多还掉电,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A:
当我硬没看懂啊,当单用电池模式下51-ON#是个低电平分压之后给PQ1  G极,PQ1就导通是吗?

网友:
思路好清晰呀

网友:
宝贵经验啊哈哈

网友B:
楼主用福昕看图吗 大家看图纸都有什么软件啊 那个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福昕看图吗 大家看图纸都有什么软件啊 那个比较方便

2345的看图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我硬没看懂啊,当单用电池模式下51-ON#是个低电平分压之后给PQ1  G极,PQ1就导通是吗?

是的    因为PQ1是P沟道

网友:
走了点弯路。修好就行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福昕看图吗 大家看图纸都有什么软件啊 那个比较方便

楼主用的就是福昕

网友:
楼主好人,分析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