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技嘉A75M-DS2 3.0 BIOS 恢复进程 失败 维修!

楼主(2017-05-08):
技嘉A75M-DS2 3.0

经常要恢复BIOS  有时候还恢复失败  恢复成功开多几次 又要恢复。
直接拆BIOS 下来刷官方BIOS 解决!不再经常恢复BIOS 了。

官方BIOS

网友A:
编程器刷  就行了   两个bios的 换一下应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刷  就行了   两个bios的 换一下应该也行

之前 有一个板 对调过 好像 还纯在问题 后面遇到这种故障 都重新刷官方的

网友:
这种情况接个硬盘装个系统上去也可以解决

网友:
编程器刷  就行了

网友:
技嘉BIOS也是个问题,今天修GA-B85M-D2V V1.1不跑马,都是刷BIOS解决

网友B:
技嘉的好像直接刷就行了。不需要提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好像直接刷就行了。不需要提取吧?

不用  提取

网友:
技嘉BIOS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