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二修机YOGO11s超极本

楼主(2017-05-09):
二修机YOGO11s超极本,到手时电流跑0.08我还以为有短路呢,拆机看了下,原来进过好多水。板子背面腐蚀相当严重,上家清理过。我大概量了下,只有CPU供电电感上没电压,就一直修这块。查了下,pg,vcc都正常,好吧,没思路了,又去看看有那些腐蚀的电容电阻掉没,结果都没掉,最后偶然看到,有一个小的十脚的芯片有一个脚连得先好像开路了,网上查了下这个芯片,ap-5932a,好吧,网上的都是8脚的芯片。十脚的根本没有图纸,只有下了个点位图,查了一下,这个是vcc主供电脚,第十脚,正常是5v,结果这里是1.0v好吧,飞线到反面的pj115v的节点上去了,再上电,电流直线上到0.5a再降到0.38a左右,好吧,由于是低电压u,所以电流不是很高就亮机了,图片说我的太大了,发不了。有机会压缩下发上来

网友:
开机的信号时win8_BUTTON#,余、与一般的信号名字不同,在开机排线jp1009的倒数第二脚,正常3.3v,

网友A:
顺便问下这个ec的bios是中间焊到主板上的,本来想备份出来分享给大家的,结果我的rt809f不认这个bios,请问怎么写这种bios。型号是25q20的芯片

网友B:
半夜发帖 挺辛苦啊

网友C:
rt809可以读的前天我就读了这个bios

网友:
这个中间脚是接地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夜发帖 挺辛苦啊

就是刚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809可以读的前天我就读了这个bios

我试过不行,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试过

网友:
中间脚不用管它的,焊接到IC座的时候之间哪里用胶布隔开就是了

网友:
要是有配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用QQ截图一下就可以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这个ec的bios是中间焊到主板上的,本来想备份出来分享给大家的,结果我的rt809f不认这个bios,请问 ...

中间的可以用隔热胶带封起来 边上的脚位和普通的一样 可以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下这个ec的bios是中间焊到主板上的,本来想备份出来分享给大家的,结果我的rt809f不认这个bios,请问 ...

可以读取。买809的时候不是送了一个简易读取座么,要焊上去的那种。 把BIOS中间用胶布粘好,再焊到座子上 自动识别读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