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松香 烧机法 大电流 求助

楼主(2017-05-09):
比如 一个IPHONE6 加电大电流短路。。
1.如何判断是 BATT_VCC 还是VCC_MAIN 短路? 只能拆了Q1403测对地阻值吗?
2.还有VCC_MAIN 通的地方很多,用多大的电压去烧机? 3V还是4V   会不会烧坏IC 元器件呢?

网友:
不要超过5v基本没事!从零开始调电压!看哪里发烫!注意超过5v会烧坏原件到时候无法挽回了!烧鸡发芯片坏了才会大电流芯片正常不会大电流

网友A:
像这种故障测量电池座的正极脚,看是否短路,若短路,则是PP_BATT_VCC短路;若不短路,则是PP_VCC_MAIN短路,找到其线路上面个头大点的电容,在其上面加电压,从1V慢慢加大,直到看到故障芯片上面的松香熔化掉(但是最好不要超过4V),把有故障的元件更换即可

网友:
烧机大法用什么电源好?

网友:
学习了,买了个普通的电源,感觉好没安全感

网友:
打上松香烟  短路的地方会融化 很明显的

网友:
这也是我一直疑惑的地方,好好看论他真的能学会好多的

网友:
手机不一定能烧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故障测量电池座的正极脚,看是否短路,若短路,则是PP_BATT_VCC短路;若不短路,则是PP_VCC_MAIN短路 ...

谢谢 讲的很详细 明白了

网友C:
自己做个烧鸡电池  3块电池并联

网友:
用洛铁烧松香,等主板变白的时候,就可以烧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个烧鸡电池  3块电池并联

用什么电池? IPHONE 的电池。。 三块并联?  这样吗?

网友:
这个有时候要考经验的,要视具体情况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电池? IPHONE 的电池。。 三块并联?  这样吗?

这样可以吗?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4个苹果电池去保护板然后并联,做个夹子。开关,这样就可以烧鸡了,

网友:
小电压烧  有几个通病点

网友:
一般都是从1V左右开始烧。慢慢升。。

网友:
6楼正解  保鲜膜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明白,先收藏,学完再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讲的很详细 明白了

讲的很详细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