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00上电不开机,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7-05-09):
本子故障描述:
1、插电源后,不按开关键,风扇立即旋转,1秒后停转,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不掉电,机器不亮。
2、5秒后风扇停转,停转时3m、5m电压不掉,其他电压无输出。
3、3秒后再次风扇转动,风扇转动后1秒停转。测量整机电压都正正常,1.8、1.05 、3、5、15,集显,独显,cpu供电,所电压都正常。这时候机器cpu和显卡发热,但机器不开机,电压也不掉,也无显示,去掉内存不报警。

4、刷bios后故障不变。
5、外接显示器无显示
6、rtc晶振脉冲正常。
7、开机电流正常跑到1.1A后再变化。

由于对时序不懂,由于没有诊断卡,不知道跑马情况,看网站教程,我测量pcirst信号没有从南桥发出,也就说cpu还没有得到复位信号前就已经故障了。但现在怀疑ec(H8S/2116B)和南桥(ich9)问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

问1:如果ec故障了会有全部的电压么?
问2:我测量了PWRSWITCH信号,根本没有低电平触发,为什么插电源就开机风扇转了?
问3、我现在应该如何继续检查?

网友:
没跑码,应是信号部分的问题,不好修

网友:
解答 1  EC的功能有很多 有硬启动的上电 软启动的跑码 所以 供电正常有故障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