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一开就关,再开就开不起来,要断开电池放电才可再开,电源可开机,可充电

楼主(2017-05-09):
用电池一开就关,再开就开不起来,要断开电池放电才可再开,电源可开机,可充电,充电IC为BQ24727,不知道要注意哪些问题,没有IC可换,电池没换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容易 坏的的 换个先

网友B:
做维修多动手测量,少动手焊接,开不起来的时候你查过哪些条件?

网友C:
有没有更换过电池,如果更换过,重点还是查充放电这块吧

网友:
严管板块 禁止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更换过电池,如果更换过,重点还是查充放电这块吧

客人已换过新的非原装电池,但不确定好坏,手上也没有一样的可试机,IC也没有,就不知道要注意充电IC哪几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多动手测量,少动手焊接,开不起来的时候你查过哪些条件?

接电池VCC会有电吗?测到接电池VCC没电,只有0.085,但公共点有1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容易 坏的的 换个先

刚好在烂板上找到一个芯片,装上还是一样,打算定个电池回来试试

网友D:
如果桥是SR17E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桥是SR17E换桥

桥跟CPU一样,没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