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畅想5X 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5-09):
华为畅想5X 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客户说晚上充电,第二天就不开机了,放了好几天才来修
拆机测量电池接口没有电压0V  一般很少遇到OV  大多都是低于电池额定电压导致的不开机不充电等问题,比如低于3.3 V 3.4V 3.5V以下的的,很多都不会在充电了 这个直接0V,要么放时间久了电池本身内阻大自放电,就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首先主板电池接口打值 电池正极对地143  3脚温度检测脚 789 2脚值262初步判断问题主板不是太大,

测到这里确定主板前级不短路,

先给电池充电 ,我用的方法很简单,如果电池低于3V的 ,电流表调低于3v,观察电流有无变化 ,有变化就慢慢调大  ,最大4.3V这样充个10分钟足够开机测试了,这样夹好电放一边不管他,先看主板测试

主板测试也很简单,我一直备用个小电流表,简单易用,
直接用线引出正负极上电流表测试,  一般只引出正极就可以了,方便方便焊线的焊线 这个不好焊线我就用锡线直接塞到正极座里

接好电流表,检测开机排线坐3脚 1.7V正常

短接开机按键 ,电流表电流欢快的上去,看着像是开机正常的电流,

看来主板也是好的,问题就出在电池上了,等了几分钟电池装回去开机,手机正常开机运行,应该就是客户充电器或线出问题导致充不进电不开机了

网友:
没充进电,电池严重馈电所导致的,直接激活电池就好。。。

网友A:
厉害了   一个电池溃电  也能写这么精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一个电池溃电  也能写这么精彩

一个小问题  写出来分享给初次接触手机的人,一般人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谢谢 又学了一招 上次修到一个平板也是 这样激活就好了

网友C:
楼主 如果断开电池 主板接口 还是没有电压 能判断 就是主板导致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小问题  写出来分享给初次接触手机的人,一般人真不知道咋回事

好吧   你赢了

网友D:
也捡到过这样的死鱼。你鳄鱼夹夹的是什么啊,夹的牢吗

另外开机线up   down是什么信号

网友:
虽说问题简单,但对于一些想入门还没入门,或者刚入门还不了解的人来说,绝对是篇好文章,加分鼓励。

网友:
搞半天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捡到过这样的死鱼。你鳄鱼夹夹的是什么啊,夹的牢吗

另外开机线up   down是什么信号

加的电池 坐   UP音量+ DOWn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 如果断开电池 主板接口 还是没有电压 能判断 就是主板导致的问题吗

主板测开机接口没有1.7电压  那肯定主板问题了

网友E:
到手的手机  一般都是先看电池  没电再激活     激活不行再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手的手机  一般都是先看电池  没电再激活     激活不行再拆主板

主板短路的岂不是二次伤害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测开机接口没有1.7电压  那肯定主板问题了

我的意思主板的电池接口

网友:
大部分都是电池问题

网友:
```碰到这种客户也是你的福利了··

网友:
激活下电池就好了,这种故障纯属捡钱。

网友:
电池馈电写的这么精彩楼主赞

网友:
我猜中了故事开始,却猜不到故事的结局

网友F:
楼主一个简单的故障,写得如此详细,佩服!
keyism
对新手修不开机不充电入门应该有很大帮助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一个简单的故障,写得如此详细,佩服!
对新手修不开机不充电入门应该有很大帮助

网友:
捡到条小鱼

网友:
捡到鱼了:daxiao:

网友:
对我这样的新手还是很有帮助。

网友(2017-06-11):
电池亏电了,重新激活搞定

网友:
直接换块电池能不能行呢

网友(2017-07-15):
电池是开机的源头,可以加稳压电源试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