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V3.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7-05-09):
   GA-H61M-S1 V3.0开机掉电维修   接一主板GA-H61M-S1 V3.0 开机掉电,再按开关一样故障
    技嘉H61出现这问题一般有3种情况:
    1.IO电压检测
    2.BIOS
    3.主板缺电压
    经过测量主板各电压 ,发现VCORE没有电压,ISL95836的9脚VR_ON,没有电压,

    进而量到CPU_VTT电没有。外上查LM324的5脚VTT_EN没有电压,

     VTT_EN是VCC1_05_PCH通过2个三级管转换来的,4.png开机有1.05V  Q8的3脚电压没有变化,换Q8,VTT_EN有了,跑码亮机!!!

网友:
图片都上传重复了

网友:
一线板还可以修修,其它的板子已经不修的了

网友:
技嘉掉电压根就有很多修补出来

网友:
简而概之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EN丢失导致CPU无供电。

网友:
温控这一项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修起来还容易点!

网友:
原来是EN丢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问题有图总是好
修的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和点位图让我修好了一个没有vcc1.05的版

网友(2017-06-30):
我的也是没有CPU供电,风扇是转一下就停了然后 又转又停,开启瞬间有1.05V就是没有CPU供电 输出,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我这种情况的主板,在线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