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S3黄灯焊盘掉点完美修复开机

楼主(2017-05-09):
一台PS3黄灯机确定为GPU脱焊,而且已经做过BGA,板子有点变色,感觉希望不大,不管了,开干       先上BGA返修台上下设置100度左右,烘烤板子一上午,烤干水分,不烤的话这个板子和GPU容易爆;接着用无铅温度把GPU吹下来,*脏话*, 焊盘掉了一大块漆,这就是多次BGA的后果;那就补漆吧。 涂上绿油,用紫外线烤干,然后用针刮出焊点,焊盘完美修复。
GPU植好锡,植锡过程就不说了,涂上焊膏,四个角各放一根漆包线铜丝(原机焊盘四周用四个特别小的贴片电容做支撑,已经掉了,所以用铜丝代替。GPU的脑壳又厚又重,没有支撑会把锡球压扁,造成BGA失败。BGA时脑壳必须放上去,否则会吹坏核心,GPU也会变形)对准位置吹上去,CPU也来个开脑,硅脂已经干了,重新涂好硅脂装机,通电一次点亮,用风扇软件调高风扇转速降温,基本可以预防黄灯,玩几年不是问题

网友:
ps3也能修。。。。大神级别的!佩服楼主,店里还有个PSP躺尸一年半了。。。。

网友:
厉害了,第一次见PS3GPU,怎么感觉很老的样子

网友:
那一块明显的是一条线上的,要么是供电要么是地,我一般都不管它,直接做上去,,不过只要能搞定怎么样都行,已加分

网友:
我们农村这种GPU还没见过呢呵呵

网友:
ps3的gpu还是头一次见,显存竟然是做在核心上

网友:
PS3也能修哇,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真是高大上 向你学习

网友:
PS3都修!  我是没遇到过  看来也该多接受点新事物了!

网友:
手工好,有耐心,现在到了笔记本维修的未法时代,楼主维修PS游戏机,也是一条好路子。

网友:
GPU 上的4个显存 总怕爆珠,手工不错,

网友:
技术好,好法好。

网友:
牛  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焊接手法不错

网友A:
楼主要是能放一份免费图纸  那就功德无量了。

网友:
这个真没修过  见长识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搞定 技术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能放一份免费图纸  那就功德无量了。

我也想要图纸,全网搜了个遍也没有,马云家也找不到
论坛只有一款厚机的,薄机的没有

网友:
富士通主板吗

网友:
很牛B的样子   直球了能撑多久

网友:
我做GTX580的时候老是失败是不是没有放铜丝支撑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