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喷墨打印机维修系列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7-05-09):
一:墨盒落机后打印不出来?
:墨盒内有气泡:利用打印机自动清洗程序清洗打印头。如果多次清洗依旧无法改善,不要取出墨盒,等待几小时後,重新测试,也许可以改善。
:没有将标签撕除干净:将标签完全撕除!(如果墨盒落机後再取出撕除标签则无法保证打印质量)
:打印头堵塞或老化:清洗打印头,使用年限已到的打印头要更换。
:控制电路坏:更换打印头或主板,建议送到专业维修部。

二:新墨盒落机后显示"墨尽"
:墨盒没装到位,或安装时力量过大:重装入墨盒,注意力量不要过大。
:没按正确步骤安装墨盒,而是将打印机强行断电後,安装墨盒:按正确步骤在通电状态下重新操作一遍,但只需要打开盖子後再合上,然後清洗打印头。
:打印头内簧片老化失去作用:更换或维修。

三:打印图象上出现横纹、白条或图文变浅、模糊
:介质设置与实际使用的类型不符:修改驱动程序中的介质类型,使其与实际介质匹配。
:介质的正面朝下:正确放置打印介质,注意打印面朝上。

:喷头有脏物:清洗喷头。
:墨盒已近用完,墨水量低:检查打印机控制面板上的墨水灯,准备更换墨盒。
:連续打印时间过长:暂停打印,关闭电源,等候10-20分钟。
:墨盒内有气泡:清洗喷头。

四:垂直线条错位或出现竖纹
:打印头已脏个別喷孔不出墨:清洗打印头
    2:
打印机驱动程序中的高速打印模式开启:关闭该模式。
    3:
打印头错位:运行驱动程序中的打印头对中校准程序。
    4:
連续打印时间过长:暂停打印,关闭电源,等候10-20分钟。

:垂直线条错位或出现竖纹
    1:
打印头已脏个別喷孔不出墨:清洗打印头。
      2:
打印机驱动程序中的高速打印模式开启:关闭该模式。
    3:
打印头错位:运行驱动程序中的打印头对中校准程序。
      4:
連续打印时间过长:暂停打印,关闭电源,等候10-20分钟。

:图象不正确或缺色
    1:
打印机驱动程序中墨水设置为"黑色":修改设置,设置为"彩色"
    2:
介质设置与实际使用的打印介质不符:修改驱动程序中的打印介质设置,或更换匹配的打印介质。
    3:
介质的正面朝下:正确放置打印介质,注意打印面朝上。
    4:
中间色调和模式选择与文件类型不符:模式设置的确会影响驱动程序中其他许多设置;中间色调设置确定打印机是按何种方式将墨滴喷到打印介质上;如果设置不当会引起色彩偏差。
    5:
打印头已脏,个別喷孔不出墨:清洗打印头。
    6:
墨盒墨水量低,一种或多种色彩的墨水已空:检查墨盒,确定是否需要更换墨盒。
    7:
在打印设置正确的情况,显示器色彩与实际打印色彩有偏差:由于显示器和打印机使用不同的技术来表现色彩,即RGB模式和YMCK模式,因此实际打印的颜色无法完全与显示器上所表现的色彩匹配。请参照EPSON色彩指南中"实际打印色彩误差"

:打印头堵塞
    1:
打印头未归位或未及时安装新墨盒,使打印头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致使墨水干结:打印完之後确保打印头即时归位,不能将打印头处于更换墨盒位置太久,应及时更换墨盒。
      2:
打印头已经损坏:更换打印头。
    3:
打印头过于老化:更换打印头。

引起打印机的堵头现象的原因较多,单单认为是由墨盒所造成是不合理的(参看前面打印头原理部分)。作为一种进入市场的正规品牌的喷墨产品是经过严格的物化实验和检验後才可能投入市场。同时墨盒的结构功能和墨水本身的物化性,不会产生人们认为墨粒阻塞或化学反应产生沉淀的现象。

网友A:
楼主说的很详细啊!其实喷墨打印机简单,大部分都是墨盒喷头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很详细啊!其实喷墨打印机简单,大部分都是墨盒喷头问题。。

好东西就要拿出来分享!都是哥们儿!

网友:
不错,又可以学习咯到时不懂向你请教

网友:
喷墨打印就我基本不修,费工费精力,还不一定修好,即使修好也用不多长时间,影响自己的维修声誉,不如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