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A-M2S

楼主(2017-05-09):
主板:映泰N68SA-M2S
客户拿主机来说开机不显示
测试后发现主板不过内存,故障:诊断卡挡C1代码

忽悠客户走后、开干。。。

主板挡C1,先测量内存的几个条件。
SPD供电、SMBUS数据-时钟、负载供电、基准电压、时钟
测量SPD供电3.3V

测量SMBUS数据:0.62V

测量SMBUS时钟:0.19V

找到问题了,SMBUS数据时钟电压正常为3.3V

查电路找到D5、D6

测量D5、D6一脚0V   三脚3.3V

拆下D5、D6 测量电压一样没变。
排除不是二极管造成。那我们接着往下查。

来到RN37的排阻。这是一个上拉排阻。由+3.3V上拉。
测量排阻一端有电压3.3V电压,另一端电压只有0.62V、0.19V

料板上找了个排阻换上。
在上电

顺利跑马。。。到亮机
插上显示器

进系统测试1个小时收工。
维修结束

网友:
N68在我这边就直接做桥了

网友:
和华硕一样,也是典型的上拉排阻出问题。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很详细,一看就懂的帖子。

网友:
有上拉排阻还好,上拉电阻就不好找哇

网友:
很详细 好贴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