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连不上wifi

楼主(2017-05-09):
可能是无线服务被你禁用了!试一试
  1.“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然后点击“确定”,打开 Windows的服务列表:
  在服务列表中找到并双击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
  将启动类型改为“自动”,点击“应用”
  再点击服务状态下面的“启动”,然后点击“确定”
  2..“开始”->“控制面板”->“网络连接”(右下角那个网络连接也能进,网上邻居上右键也可以打开的)

  右键单击“无线网络连接”,图框中有三个选项卡,分别是“常规”、“无线网络配置”和“高级”,进入“无线网络配置”选项卡,在“用Windows配置我的无线网络设置”前的框中打勾,然后点击“确定”。
  3.“开始”->“控制面板”->“网络连接”,右键单击“无线网络连接”,选择“查看可用的无线连接”。

网友A:
网上复制粘贴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复制粘贴来的吧

哥们,是实验管用所以拿来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