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开机屏幕显示分屏,未接正常 把屏线重新插了就 ...
联想B460开机屏幕显示分屏,未接正常 把屏线重新插了就好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2017-05-09):
联想B460开机屏幕显示分屏,未接正常 把屏线重新插了就好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联想

网友:
屛线松了啊

网友:
应该是接口接触不良,确实有重新插拔就好的案例。

网友:
这个还用问吗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屏线松动了吧

网友:
其实楼主是想知道为什么屏线松动会造成分屏,其实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松动了不是大家普遍知道的黑屏之类的问题而是分屏,这个不知道看图纸能不能明白点

网友:
几分屏?显卡也要考虑到

网友:
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