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FN焊盘脚4掉了的话

楼主(2017-05-09):
可以把QFN芯片先装上去,之后左右拿铜线,右手拿风枪慢慢吹上去

网友:
这个是焊机的基本功吧   只要焊接水平过关 貌似没有焊不上的吧!

网友:
基本焊工?應該都會但不簡單

网友:
这是个省事儿的方法  负责点就 走线绿油固化上芯片

网友:
我是先焊好芯片。然后用洛铁接一根细小铜丝

网友:
先銲好芯片再飛線

网友:
我略挖点坑槽,然后丢根飞线加绿油

网友:
那就是细伙,先用细线飞好,用绿油搞好,紫外灯照十分就行了!麻烦点

网友:
一般都先焊接好了然后用烙铁飞线吧

网友:
飞线 绿油固化  吹上去就可以啦

网友:
焊盘怎么会掉呢,温度过高,吹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考验焊工的时候

网友:
基础好才行

网友:
这是考验焊功的时候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埋线,再焊芯片,遇到引脚非常密的就和你这个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