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不触发

楼主(2017-05-09):
机器上午是来我这里加固态硬盘,加完后下午回家玩了一会说是自己关机了,幸亏客户明白事理  没赖上我!于是检测   用示波器测晶振有波形,强制风扇也能转,  IO型号为:nct67790,由于像这种板子没怎么修过  求思路

网友:
找点位图  查触发条件

网友:
先把7系列台板的待机条件全部查一遍。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A:
送修把,你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把,你解决不了

高级技术员了,还能提问这种问题

网友:
EC供电没有开启,希望能发个图片谢谢

网友:
B75M-A 有些坏330排阻  你看看PCI-E 插槽旁边有无 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