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450u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5-09):
一台三星np450u本子,版号NP450 BA41-02244A,接外接电源无待机 ,主板元器件也没有字母数字标识。简单测了下电源接口保险电感出有19v,后面公共点vdc均为8.几v,不对看来是公共点出问题了,那就从保护隔离查起。图纸上找到了q549 q550管子,但板子上找不到具体是哪一个,因为无标识,

逛论坛找了一个点位图对照了下原来是在这个位置

有点位就是好很快找到Q549 Q550,实测Q549 Q550 G级均为8v,这不符合N沟道管子导通条件,导致这种的原因有很多,但本身也不能排除,那就先从本身起吧,换掉q550后待机正常,机子修复,很少发帖,文化有限文采不够好望多多包涵体谅。最后献给大家全套资料

NP450 BA41-02244A点位图.rar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这个管子坏了   有的是软击穿  测量  DGS都有19V左右的电压 带不动负载的  首先就要搞这个管子  拆先来测量   有示波器的话就简单了。  前几天我也碰见一个HP的  芯片坏   MOS管坏的。。。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先把管子那掉,用万能表量下G级看控制正常吗,一般24v左右,要正常那就换管子

网友:
可以可以  66663

网友:
你应该发在专业版块。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这问题,,没修好

网友:
老铁稳。下次记得发在专业板块

网友:
三星的东西真全!

网友:
鼓励鼓励,多多发帖

网友: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8V 是属于低电平吧

网友:
厉害  佩服了  我也学习下

网友:
正的太好了,不错,下次在来,很好

网友:
搞好就行 厉害

网友:
点位图 资料都有呀。为何我修机很少有这么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