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25加电瞬间有花屏,马上黑屏

楼主(2017-05-09):
前言:因为这机器修的比较急所有没有拍图片,请大家们谅解!(在这个帖子之前我有个求助帖说的是插硬盘就闪屏的问题,这里也有解释了)
机器型号:联想B325
板号:CMF1D3S RVE:1.0
现象:拿来的时候加电瞬间有花屏(都是竖条),然后就黑屏了。
分析测量:首先花屏分析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再一个瞬间有显示马上黑屏,这个现象和以前修的B320有类似,就是CPU和显卡之间那个显卡供电AP5930八角不良有关,拆机直接测量这个八角芯片,其实这个芯片不良电压也会和图纸一样(直接换掉就可以),换完以后还是一样,既然有瞬间的显示,说明供电,时钟,复位应该是没有问题了,那就刷BIOS吧,刷显卡BISO,桥BIOS,图像处理芯片BIOS,桥BIOS,刷完以后竟然连闪屏都没有了,因为没有动别的元件,所以还是哪个BIOS不对,逐个换BIOS又刷了一般,刷到图像处理芯片U20的时候出现闪屏,但是灰屏,不是花屏了.

记得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PU14有问题也会这样,PU14换之,还是一样,静下来,思考一下,这个U12,TSUMU58NHL-LF-1图像处理芯片和显示器的驱动板上的图像处理芯片是一样的,屏的背光,调节亮度,都是他控制,那就查一下他吧,供电,时钟正常,84脚复位瞬间有高低高跳变(后来正常开机测量就是高低高跳变,而不是一直高电平),这个应该是都正常的,因为他有瞬间的屏供电开启电压(也就是瞬间灰屏),这里直接测量LEDPNL1口1脚就可以了,正常是5.0V电压(这个+LCDVCC屏供电和笔记本不一样,他不需要检测屏才供电,只要正常了,就会一直有供电的),那么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就测显卡的工作条件吧,供电(其中有个电压图纸是1.0V,实际是0.99v,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后来换完显卡这里是1.0V),时钟,复位都正常,耦合电容打值没有问题,分析一下,所有条件都正常,显卡不正常的话也会不显示,那就换显卡吧,定货,货到,上BGA,开机有显示了,直接测量LEDPNL1口1脚一直有5V供电了(+LCDVCC屏供电),以为到此就修,装机回去,开机,发现又恢复原样了,瞬间闪灰屏,然后黑屏,真是咋回事啊?

那就一样一样的拔掉,排除吧,结果发现,插上硬盘就闪屏(其实这里错误了,后来发现CPU风扇,GPU风扇,硬盘,这3个其中任意一个不插都会正常开机,只要全插上就闪屏),一开始没有怀疑是供电的问题,就以为硬盘数据接口导致的问题,因为硬盘数据接口就那4条线进南桥了,测量这4条线,没有异常,那就干南桥吧,干完还一样,后来发现是供电引起的,应该是带不起3个负载,那就直接在8PIN供电口直接拉出来个12V,单接个风扇吧,这回可以了,但是风扇直接报错(这里是风扇由EC控制速度,结果电压不明原因下降到非常低0.54V,导致风扇转数不够引起的报错),这个时候正好客户有个电脑清灰,把他的风扇拿过来安上,结果发现也不闪屏了,就是风扇报错,那就把拉12V的线去掉,直接插在主板上了,测量2个风扇电压吧,只有蓝线的电压不一样,GPU的是1.65V,CPU瞬间有1.1V,但是慢慢下降,怀疑是温控问题,各种查,发现图纸只有GPU温控芯片,没有CPU温控芯片,那就不查了ZD24二极管拿下来,断开与EC的链接,直接由3.3V上拉,这个时候风扇高速运转,声音大的很,找个78L08三端稳压,3脚(IN)接12V一端,1脚(OUT)接12风扇一端,黑线接中间2脚GND,(原理就是把12V降到8v),再开机风扇速度适中,也不太响了,开机正常。

EC订货回来,换了EC,风扇不报错了,CPU的蓝线有1.58V稳定电压,(EC坏导致风扇报错)。现在的问题是:开机进COMS都正常,装回硬盘过了LOGO就闪一下黑屏,就这个过LOGO就黑屏可够曲折的,既然进COMS现实都正常,那就先不管显卡,应该和显卡没有什么关系,最值得怀疑的是COMS,因为近COMS正常,保存退出就直接黑屏,之前从论坛下载了好多的BIOS,现在搞得乱码七糟,决定去淘宝花5元钱买了这4个BIOS,显卡SPI1,南桥U38,U20图像转换芯片,U9EC芯片,那就先从显卡BIOS刷,把显卡的BIOS拿下来读取有问题,会不会是这个BIOS芯片坏了,为了根治,手里也的确从开业到现在也没有买过BIOS芯片,一狠心在淘宝买了MX,WINBONS,PM的BIOS芯片各种容量的,第二天芯片到货(哦,对了以防意外又买了个显卡芯片),开始刷,第一个显卡BIOS,刷完上电,恩?LEDPNL1口1脚怎么都没有5V电压了,仔细一看BIOS芯片上错地方了,这里第二次上错了,SPI丝印旁边还有个U34的八角空位置,好大意啊,挪回SIP,开机,有5V,上硬盘,有2次5V跳变,第三次还是有5V,马上掉到0v,说明不是此BIOS问题,那就继续下一个南桥的BISO,刷完,开机,测电压,还是一样,那就下一个,U20图像转换芯片,刷,开机,直接就5V,不掉,诶?怎么回事、。是不是卡LOGO了,接屏,发现已经进系统了,至此,终于修好了。(其实最没想到的就是这个显示转换芯片的BIOS引起的)

小结:这个机器一共有3个问题,第一现象:花屏然后黑屏,这是显卡坏.第二:CPU风扇报错,一般以为是风扇坏,其实这个机器是EC坏。第三:插硬盘过LOGO黑屏,是U20图像转换芯片的BIOS有问题(这里又换了个芯片,怕原来那个芯片不良)

网友:
為啥看不到圖

网友:
好复杂,这活这分析步骤看了头晕。

网友:
果然好曲折,来回折腾,不过楼主技术也超高。。。

网友:
楼主没有上传图片 自然看不见

网友:
加分了 多故障的曲折维修

网友:
很复杂,看都眼都花

网友A:
这个板全新的才一百多折腾那么多干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全新的才一百多折腾那么多干啥

你说的100多是交换板子价格吧。单购独显要350多大洋 你给客户报多少?

网友:
看着晕,配点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100多是交换板子价格吧。单购独显要350多大洋 你给客户报多少?

我有一百多片 190可以给你

网友:
全新的吗?如果全新的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今天接手一个不定时黑屏的 不定时   有时候开一天也不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