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400清零办法,亲测好用

楼主(2017-05-09):
多次使用此方法,能清零

网友:
早期的M7400要紧维修模式才可以 后面的不用了
联想M7400打印机清零方法 一、清硒鼓鼓寿命计数器
开机→打开前盖→在面板上按“清除/返回”键,屏幕显示“更换硒鼓?▲是 ▼否”→按“+”号键,屏幕显示“已接受”→按“确认”→合上前盖。
二、清粉盒粉余量计数器
加粉后开机→打开前盖→在面板上按“清除/返回”键→
按“开始”键→按“+”号键11次,屏幕显示“11” →按“确认”→按“开始”→合上前盖

网友:
好文章,要复制下来

网友:
联想的打印机基本上是兄弟代工的 所以和兄弟的清零一样

网友A:
百度一大堆。哈哈哈这个基本是做打印机的都知道。
很好清的。如果清补了,还可已屏蔽检测碳粉的激光头

网友:
感谢楼主经验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大堆。哈哈哈这个基本是做打印机的都知道。
很好清的。如果清补了,还可已屏蔽检测碳粉的激光头

这个激光头可以拆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激光头可以拆掉吗?

有个可以。有的机器有两个。只有一个可以下掉的。

网友:
兄弟联想一家亲,打印清零不分身

网友:
可以用 太好了

网友:
亲测可以用。。。

网友:
7400这个型号还没见过,先记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联想的大部分都好搞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按11下那个比较方便,调鼓上磁轮也是行的

网友:
你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
收藏了以后遇到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