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AutoCAD安装时提示缺少NET组件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5-09):
    你在网上下载的简装版的CAD,安装在不完整的windows系统上了。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1.下载.net framework 安装,然后安装CAD。(CAD2006以后的版本都有这样的要求)
2.使用完整版的windows系统进行安装,因为现在一般的系统(电脑公司、深度、雨木风林、萝卜)都做了系统简化,去掉了不常用的组件。
3.下载完整版的CAD安装文件进行安装,简化版的去掉了相应的零件库和安装环境补丁

网友:
提示缺什么就装什么补全就好了啊

网友:
百度搜所需NET版本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用驱动精灵 修复

网友:
网上下NET 就可以了,,还可以在微软官网上下

网友:
缺少什么插件, 百度里面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