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 u15升压芯片 如何判断方向

楼主(2017-05-09):
拆了一个 不知道方向了

网友A:
看点位图  找方向或者找同样的坏板看

网友B:
拆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点位图  找方向或者找同样的坏板看

关键芯片找不到方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芯片找不到方向呀

芯片上没有一脚的点?

网友:
有两个靠边上的是接地脚,万用表打下IC上那边挨着的两个脚想通就明白了

网友D:
找接地脚和供电脚之间的二极体值来判断

网友:
这个简单,看PCB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接地脚和供电脚之间的二极体值来判断

看PCB图不是更快啊,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芯片上有个点的,然后对照PCB图,看点的方位,点对点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PCB图不是更快啊,何必那么麻烦。

没有PCB时可以这样搞

网友:
芯片上应该有个点的,可以对照着pcb点位图找出来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下。

如果忘记了看PCB图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PCB时可以这样搞

PCB点位图论坛都有啊 。

网友(2017-06-09):
看点位图啊

网友:
用放大镜看芯片上面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