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IPM87-MP开机不亮精髓所在已解决!

楼主(2017-05-09):
惠普品牌机 hp ipm87-pm主板!开机不亮       故障点开机通电正常不显示。万用表测各个电压输出正常由于插不了测试卡又没有示波器,先来基本的工作 内存 换N条,显卡换两块,CPU替换一个,电源换一块基本能替换的都替换了排除了外设故障!开始进入刷机状态!下BIOS软体,拆bios芯片 w25q64fv编程器刷完,装上依旧!然后原机BIOS刷回去避免新故障出现,仔细分析一下,拆下内存滴滴报警声想起,插上后无报警,插usb键盘 看键盘指示灯没有通电,也就是信号出不来!量cpu 内存供电都有!果断开BGA干桥!下图附上迅维cf-360 自带的程序调到第四组温度焊接AMD芯片用的温度下部270上部225,开工大概5分钟左右推动桥晃动,保持10秒!关机冷却!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亮机了!维修心得总结犹豫不想扩散故障,都是从能替换不拆卸,能软件不硬件,没有解决故障的原位复原,在去查下一故障!谢谢大家附上亮机图片!还有
   这机器原装BOIS亮机备份板号IPM87-MP,REV:1.03有需要的可以载保证完好原机。 hpIPM87-MP REV1.03.rar (3.31 MB, 下载次数: 104,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既然来了就别隐着了说句话吧都谢谢大家。看到您们的回复心里暖洋洋!

网友:
有条有理,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真是有毅力啊,修电脑就应该这样啊。

网友:
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
遇到一个同样故障的  开机不显示   拔掉内存有报警  刚丢上BGA   好了的话回来确认一下

网友A:
做了桥依旧点不亮   下载了bios合成了ME之后正常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桥依旧点不亮   下载了bios合成了ME之后正常点亮

恭喜恭喜看样子你的RMB到手了!哈哈

网友:
LZ总结的不错,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2017-09-29):
有这板的图纸吗,管子烧了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刚好有这块主板,没内存开机不报警,确定U和内存都是好的,桥也重新做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觉得这款板子,这个情况,除了刷BIOS,就是做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