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lus开机白苹果重启 输密码死机

楼主(2017-05-09):
今天接到一顾客6plus开机重启 输入正确密码后死机 有时能进系统 用一段时间又会重启,求维修思路。

网友:
在能进入系统的时候尽快测试一下功能

网友:
同意楼上  看看有什么功能是不能用的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功能正常  机子发烫

网友:
先排除一下系统了,刷机看再说,

网友:
是不是摔了的,,,先刷机,后检查每个功能是否正常,,硬盘,cpu,硬盘到码片之间的总线是否断线

网友:
接维修电源,看下是否有漏电或熄屏时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A:
查一下电池中间检测脚,你会发现新大陆的

网友:
CPU问题吧,类似这种是CPU的问题

网友:
cpu干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电池中间检测脚,你会发现新大陆的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还真是直截了当

网友A:
我碰到过电池检测脚阻值不正常的,拉个线就好了

网友:
能开机 测一下功能 照相机 指南针 重力啥的。。 有没有不正常打不开的。。

网友:
内存供电 查一下

网友:
先测功能都正常的话,然后排出软件问题刷机,在搞其他的,刷机就把风险给客人报进去,现在偶尔还可以进去先把资料搞出来先

网友:
输入密码过后死机、重启:重点检查WIFI及射频、功放这一块

网友:
卡机的一般都是漏电

网友:
输密码的时候会不会很卡很慢?如果会很有可能是WIFI引起

网友:
刷机看报错,要么就进入系统测试每一个功能。

网友:
这个是手机,哪来的内存供电,你以为是电脑啊。

网友:
指纹漏电 夹电第一下电流大 第一下就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电池检测脚阻值不正常的,拉个线就好了

原来如此。

网友:
最好是先刷机看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有报错的话可以参考报错维修的

网友:
CPU问题多,遇见大多数都是CPU

网友:
都不用想,换个电池不行。就是CPU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电池中间检测脚,你会发现新大陆的

那是不充电,检测脚不会造成发烫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充电,检测脚不会造成发烫好不

他又没有说发烫

网友:
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都记下了,下次碰到,就按你们说的思路修

网友:
不知道后面修好美

网友:
刷机看报错 刷机看报错

网友:
遇到个和你一样的故障,换了usb供电管,充电ic,因为顾客说是充电充坏,不行,重置cpu盖子,好了,然后刷机4013,umt主板,感觉修不好

网友:
楼主  遇见过小6输入正确密码 显示不对  无法刷机?

网友:
我遇过的类似故障 我的是灯光IC电路相关的电容损坏 如果还没有修好 可以检查下

网友:
先手压CPU开机,看是否重启,如果好了,就重植加焊!

网友:
不用想。不是电池就是C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