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机A1311 一体机电源工作原理

楼主(2017-05-09):
求,A1311 一体机工作原理,没反映

网友:
没有图片
用的什么结构 都不知道

网友:
上图 苹果一体机电源我之前修过一些,上图描述故障,一起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你这轮廓说的也太大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  最后 怎么 弄的

网友: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ADP-200DFB的吧

网友:
都没有修过

网友:
原理就是换一个来的快~~~~~~

网友:
有一个12v有输出,但在小跳变,后来直接换了一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