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 r1.1

楼主(2017-05-09):
ga-b85m-d3v  主板不触发,待机正常, 32.768两脚电压正常并有压差,io it8620 114脚无rsmrst高电平输出,从电路图中查得此信号受控于pch发出的N_-DEPSLP信号,拆掉nq19,rsmrst出来了,结果还是不触发,万用表指针测晶振电压,结果触发了,果断换掉晶振,电熔,重新装上nq19,触发跑码亮机。没有波波,多走了些弯路.

网友:
没有波波的话   测量晶振是不好判断好坏的

网友:
说到底还是32.768K晶振出现了问题。

网友:
32.768 弄个示波器直接秒杀

网友:
晶振坏了 导致

网友:
晶振坏了导致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