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今天接到一台CQ41 外显内屏不显

楼主(2017-05-09):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1 外显内屏不显,BIOS刷了,显卡做了。无语了
内屏不显

网友:
显卡没做好 ??? 你应该写下 具体机型 板号 显卡型号 具体参数 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
屏 屏线 屏供电啊 显卡做好了吗 做显卡后外接还显示吗

网友:
这机器屏线好像是通病,就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若是显卡有问题 不一定加焊能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