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 Q117 开机无显到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05-09):
故障机器; HP TPN Q117
板号;DA0R62MB6E0
故障现象;可以开机,除了电源灯亮无其它反应。
维修过程;
接可调电源 上电到1.90几V . 根据经验应该是显卡不过。排除内存接触不良后,
拆机
发现风扇全部堵死了。显卡是  AMD  HD 8600M   祼板测试各电压正常。无显。
上BGA 重植显卡。
N小时后,,,,
接屏上电,开机可以显示了。  迅速装机。。。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蛮! 如果完了我就不写了。

半小时后装好机器。 开机 。进系统。。。。。。。。一闪。。。黑屏了,,但是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心中有种不详的预感,显卡是坏的。。。。
关机进安全模式, 卸载显卡驱动,,,
再开机进系统不黑了。。。

心想还好这个机器双显卡。独显坏了可以集成 INTEL HD 4000 和苹果PRO  13款一样的显卡也不差。
结果让我心凉了一截。集显也驱动不上。哎。。哎。。哎。。。

老实老实 再拆吧。。 再拆吧!
既然现在可以进系统后黑屏。能听到声音说明基本正常了。只有没有开启信号。
拆机测试 屏接口 找到开启信号

实测开启信号在进系统后。迅速掉了。 因为这个信号涉及EC开机芯片LID等信息。
所以决定用移花接木大法。迅速找到屏开启电压接过来!

这个电压要上电后机器显示后才发出来。用来开启刚刚好。如果用待机电压会出现一接电,屏就亮了。肯定不行蛮。1

修好就是这样了。双显卡又工作正常了。

网友:
我接到一台不加电的,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
屏供电  不是没开启  不会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