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大短修复后不出1.05VPCH 简修

楼主(2017-05-09):
   接到机器,客户说短路..

拆开测量CPU上管阻值,直接对地..当时心里万马奔腾,CPU没坏吧..

心虽这么想,但面不改色的给客户分析解释,收费问题..客户同意维修..

捣鼓两下 之后,换掉PQ4-PQ6 如图

以为就坐等收钱了,测量下阻值都正常,通电电流停在0.3A。妈呀还有故障好麻烦啊..

测量电压发现PCH1.05 没有.. 没拍图测量上下管G 上管0V 下管5V 控制芯片是RT8240B(芯片字母29Q) 供电开启和BOOT都正常。

直接找芯片换上咯(这里没拍图哦),故障解决,通电亮机。以为就完了。

突然发现风扇半天不转,郁闷,改掉OK。

post_deleted

网友:
楼主 思路明确 是个高手

网友:
为什么又是不能评分

网友:
供电问题  还好 修

网友:
一般电容坏的多

网友:
短路,供电都是比较好修的。信号才不好修。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可以,比较好修的,就怕信号,修的头大。

网友:
经验丰富 思路清晰

网友:
这问题是接二连三的来啊

网友:
大短路的机子一般问题都不是太大

网友:
淡定点,我好久没有电脑了

网友:
非常感谢 发出来 值得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技术好啊……。6666666

网友:
一针见血  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