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失落,尽然报废了

楼主(2017-05-09):
爽面板,焊锡不好拖,拖久了报废。好低落,EC QPN都行,唯独这看似简单
还整不好。

网友A:
线不多 还可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不多 还可以飞线

工厂里的   得报废了

网友:
方法正确
平时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可不是 。还不能飞线 只能报废

网友:
如果单片机没有报废,应该是可以的,应该能找到程序猿pojie吧?

网友:
助焊剂少了,拖焊时应多涂一些!

网友B:
如果板子贵,就慢慢飞线吧
也不是很多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子贵,就慢慢飞线吧
也不是很多线

工厂的    只是报废了心里不好受

网友:
这种板子  不耐高温 质量差  不想本本板子

网友:
飞几根线后就是宝了

网友:
手力度没把握好,烙铁头要浮起,主要靠焊锡接触传热。

网友:
焊工不行啊,这也会搞飞机

网友:
你焊接是不是都不给焊膏的啊 能搞成这样也牛

网友:
还是练习的少

网友:
楼主这焊工可以啊,基地都搞没了。。。。

网友:
烙铁焊接禁忌之一:用力过大

网友:
把线接起来就可以用了吧

网友D:
我觉得找个牛逼师傅看能修好吗!

网友E:
找个可以飞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可以飞线解决的

飞线自己就能解决,但是工厂不允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找个牛逼师傅看能修好吗!

没有修的价值  只能报废

网友:
温度低了。

网友:
就当在工厂里练手工了

网友:
温度设置的过高了吧。

网友:
不要心疼   下次注意  没扣你工资 你就要烧香了

网友:
自用的话飞线下就好了,可惜了这板子了

网友F:
我经常出现这个情况,都是闷哭。

网友G:
   焊盘都坏了坏的有点厉害了!如果想留下,尝试下慢慢飞吧!

网友:
加些焊油 轻轻地托就好了吧

网友H:
寻找原因,怎么焊不要,死磕

网友:
飞线时换成细头老铁   小心点,再马虎就真报废了

网友:
干什么都需要练习啊,多练几次,你就是高手

网友:
飞线就能用了

网友:
慢慢来,孰能生巧

网友:
这个风枪加助焊剂就可以搞定,

网友:
用力方向不对吧

网友:
可能是吧  已经在改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寻找原因,怎么焊不要,死磕

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G:
焊盘都坏了坏的有点厉害了!如果想留下,尝试下慢慢飞吧!

工厂的东西只能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经常出现这个情况,都是闷哭。

慢慢来吧  我就是心里难受

网友:
一要助焊剂,松香不错,量不能少。二是烙铁温度低一点,我一般300-330.涡流焊台功率较大,焊接时间要短。尽量用刀头焊接。

网友:
这可必须一次到两次 多了就掉点正常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细心飞线还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飞线不多说。

网友:
是不是烙铁温度不够啊,没有上焊油/松香?这种芯片应该很好焊接的,不过想要只用烙铁拆下来。。。还是不要想了,拆下来芯片也半废了。。。

网友:
温度合适,焊接时别用力压pcb板

网友:
在不同的废板上多练练,熟能生巧。

网友:
温度和方法没掌握好,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温度高了,时间长了,来回蹭多了,都会这样吧

网友:
这个还没到 报废的

网友:
这个线有点粗      可以接的   只是要耐心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拖成这样的?只能接线了。

网友:
问题不大,既然报废了,就飞线练手

网友:
这种板子 一般可以先用电烙铁过下有铅的锡 再用风枪轻扫搞定 温度别太高

网友:
也就几根线,,飞线解决呗

网友:
自己能不能拿回家的。

网友:
这是你焊点不行

网友:
这有何难?直接飞线啊!

网友:
可以一根根飞上去啊,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
楼主这是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的 只是报废了心里不好受
第一加焊膏,第二是烙铁温度和回温速度,无铅的还是买个高频烙铁吧。

网友:
烙铁焊东西是要一个巧劲,不是大力出奇迹的。

网友:
可以慢慢接,就是麻烦点,

网友:
这种PCB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