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4500坏了用AO4609怎么改?

楼主(2017-05-09):
两个都是双MOS管  , 引脚不同,  内部引脚也不同 可以改吗? 怎么改?

4500的 1脚是 S1 通往 N沟的S级脚,
4609的 S1脚却是通往 P沟的S级脚

好像是反过来了, 要怎么改啊 能改吗,.? 找不到和apm4500 代换的,也没原件

补充内容 (2017-5-10 11:41):
对比了下,才明白不要在意它的1,2,其实它的每个脚位都是应对N P管的脚和4500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代用不用飞线

网友:
这是N沟道+P沟道的管子,不好弄啊,可以去淘宝上看看啊。

网友:
封装不一样  改也可以改吧   就是两路控制  飞线了

网友A:
从图片分析,引脚有一样,只是序号不一样。如果电流值、耐压值差不多直接代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分析,引脚有一样,只是序号不一样。如果电流值、耐压值差不多直接代用。

看图纸是可以带环的,只是标注不一样,只要1234对应的N和P 不错就可以。

网友:
我也想知道,没有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是可以带环的,只是标注不一样,只要1234对应的N和P 不错就可以。

哈哈 搜狗输入法坑人啊  我打DH一般都是代换 谁知道咋上去带环了。 楼主蒙圈了吧 这又不是色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