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A75M-DS2 求大神在线帮忙

楼主(2017-05-09):
复位灯闪亮,诊断卡1F,各供电正常

网友:
GA-A75M-DS2 跳代码DB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再说把

网友:
先把灰尘弄干净再说

网友:
这板子好脏啊,先用洗板水好好洗洗,说不定故障就好了。

网友:
先把板子弄干净下 看着好脏

网友A:
兄弟你能拍个全裸照吗,不跑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能拍个全裸照吗,不跑码吗

跑码跳到DB就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能拍个全裸照吗,不跑码吗

求帮忙求帮忙求帮忙

网友:
技嘉BIOS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