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67不开机

楼主(2017-05-09):
dell 3467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笔记本不开机的话可以查一下ec和桥的工作条件,开关信号 lid等重要信号

网友:
什么情况?拆机测量啊

网友:
就没有其他的了吗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说出来听听

网友:
能不能再打几个字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不开机 不上电? 不触发? 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