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69 SONY 掉电

楼主(2017-05-09):
mbx-269 SONY 掉电 开机的时候有是可以重开机但是跑 滚动条掉电 掉电之后重启到0.20 左右掉电  没有CPU 和集显供电,还能再次触发 到0.20掉电,放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到滚条掉电 反复如此

网友:
SONY 这个机器风扇坏也会掉电,搞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A:
修好了吗?我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 换了3V 5V 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我有一台一样的

换了3.5V 电容好了 你试下

网友:
换3 5V?  是什么原因呢, 哪里供电不对?

网友:
南桥加焊试试

网友:
上次修个换了南桥好的

网友:
也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换了3V 5V 滤波电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