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 R2 版号 LA-B753P,温度高,风扇不转

楼主(2017-05-09):
DELL 17 R2 版号 LA-B753P,温度高,风扇不转,风扇重新插拔下,温度高了又转了,但过几天又不转了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不行就该成3.3v长转

网友:
风扇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直接拉到USB供电给它让它长转 快速直接

网友:
查下 风扇是否有问题 或者查下风扇控制电路